主板不过内存

楼主(2009-08-05):
一快杂牌主板不过内存,这块主板可以上DDR1和SDR的内存,用SDR的内存可以显示,但用DDR的就不过内存,SDR供电是3.06V,DDR也是3.06V,测SDR和DDR的供电都是连在一条线上的,是哪里出的问题呢

网友:
测共电管是不标准的,主要是测电压有没有到槽,你可一测184共电脚是、有没有电压,1脚VTT有无电压,

网友:
我是用内存假负载来测的,他们的电压都是3.06V

网友:
内存旁边有一个跳线吧

网友:
没有的,会不会是哪个芯片管理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