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350接上适配器,适配器状态灯一闪一闪

楼主(2009-08-05):
一台,方正R350机器,接上适配器后适配器状态灯一闪一闪,开机没反应,直接上电池也没反应,适配器已经换过,请教各位高手,是哪里出了故障
电池

网友:
说明待机时就有短路了。

网友:
是的,是有短路,问题已经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