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3A硒鼓上有一个小芯片,请问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?

楼主(2009-08-05):
53A硒鼓上有一个小芯片,请问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?有人说是计数用的,请问每次加粉的时候要不要更换那个芯片,怎样查看打印机已经打印的张数?那个芯片大约多少钱一个?

网友:
一般来说硒鼓上有一个小芯片,那是记数用的,常见的24系列贴片,里面有机器的型号和数据。厂家制造出含芯片的鼓组件就为了防止加粉的、为了更多销售自己的鼓组件、为了更多的利润。加了粉一定要换芯片,否则会报错。这种芯片便宜,批发价是2元一片,零售的价格要看城乡的差别,有的卖20元左右,有的卖四五十的也有。

网友:
我记的给这种鼓加完粉,好像没换芯片。

网友:
加完粉必须更换吗?

网友(2009-10-16):
一般不用换,机器缺粉灯闪,也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