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打印机清理费废粉的问题。

楼主(2009-08-05):
请问各位师傅,打印机清理废粉的时候,要不要将那个磁棍下的铁板拆下来?有人说拆下来能清干净,有人说不拆,怕装不到位。请问各位师傅,到底 拆好还是不拆好呢?多谢啦!
打印机

网友:
磁棍下的铁板?指的是刮板吗?是什么鼓,你说的是清粉仓,还是费粉仓?有的鼓粉仓我一般不清如HP,佳能的,有的粉仓最好是清,如兄弟,联想的。费粉仓是必须要清的。

网友:
12A的硒鼓,12asa

网友:
最好是把费粉弄干净,要不然打出来纸上会有黑灰.

网友:
年青时代
磁棍那块不用动,直接把废粉倒了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