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主板跑06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09-08-05):
有一块VIA686B主板,开机后诊断卡跑06。把拖板拨了,再插。几次后就可以开机了正常工作。但关机后到明天再开又不行了。到底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刚开机不行的时候测内存共电,看是否正常!

网友:
换一些不顺眼的电容

网友:
是BIOS问题吗,我也怀疑过

网友:
那06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AMI BIOS
06 代码含意  已启动ROM计算ROM BIOS 检查总和以及检查键盘缓冲器是否清除(检修 查RCM芯片及其支持电路)

AWARD BIOS
06代码含意  电路片做初始准备,停用视频奇偶性,DMA电路片,以及清除DMA电路片,所有页面寄存器和CMOS寄存器的工作(检修 查DMA相关电路)

网友:
就是d0故障嘛,论坛不是有讨论过的?

网友:
VIA686B的主板可能买一块比修一块还要便宜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