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S-MX主板问题

楼主(2009-08-05):
请教一块华硕K8S-MX主板CPU旁有两个管APM2054N和AGP槽下一个APM2054N烧坏用3055管代。。开机后一阵AGP槽下的管很烫,南桥发烫。是不是南桥挂了?3055管可以带换吗

网友:
3055可以代换的,你换个功率大点的管上去看会不会发烫,80N03

网友:
你换个90N03都会烧
一起把IC和电容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南桥发烫正常不,华硕K8S-MX主板CPU旁有两个管APM2054N 做什么的啊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啊,请高手出来说下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