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用拖焊引脚都容易粘在一起?

楼主(2009-08-05):
我用一把普通的电烙铁,拖焊的时候常常搞得引脚都粘在一起,怎么搞都分不开。

事先我都用松香酒精溶液涂抹了一遍。

往往最后搞得只有把那块芯片扔掉重换一个。

朋友们能不能给解释一下原因?

是烙铁头有问题?还是温度不合适?还是焊锡问题?

网友:
温度不够!~~ 还有就是托的时间太长

网友:
多练习练习就好了
最后2个脚比较难焊是因为,拉锡到最后助焊剂已经挥发掉,另外烙铁和锡之间的表面张力已经最小化,如果不想浪费芯片,你可以买1卷吸锡带肯定可以。

网友:
烙铁头粘锡不好!

温度不够!

焊锡质量差!

另一个就是手工焊还没练到家!

网友:
多搞点焊膏会好点!

网友:
板子立起来

网友:
按五楼说的肯定行的

网友:
4、5、6、7、楼的加到一起就是正解,哈哈我也是经常引脚都连在一起,以后找个废板按上述方法多练习练习

网友:
谢谢5楼和其他的朋友

但是5楼说的太原则性了,有没有具体操作方面的,比如多少温度?什么样的焊锡?什么样的烙铁头好?

7楼的朋友,跟种各样的角度和姿势都用了。

我想主要是手感的问题。

网友:
无铅板相对调高点温度!

大面积铺铜的地方,要有回温好的焊台才好用!

笔记本主板一般350--380度左右!台机主板温度330度。

选好的烙铁头 好点质量的焊锡!多练习后就会很顺手!

如拖焊到最后几个脚的焊锡拖不掉,就再加点焊宝,蹭干净烙铁头后把最后几个脚上的焊锡吸的干干净净!

如果头粘锡不好就不太好吸,那就搞点吸锡线用烙铁头再搞下就OK了,吸锡线吸走多余的焊锡后再加点焊宝重新再用烙铁处理一下!

洗板水清理后,很漂亮,很完美!!!!!!

可以找几条报费的老内存条,多练习拆焊内存芯片!

练习多了自然有手感啦!

蹭干净的烙铁头氧化的会比较快!

所以不要有事没事都去蹭烙铁头,一般不用管它,!烙铁头多余的焊锡可以把他“甩”掉.

需要时再蹭干净,焊接时不要太用力!这些需要大家自己在练习中体会!

总之认认真真的多加练习!选好点的工具!快就你会成为"焊接高手"

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焊锡,烙铁头买贵点点的。。。。

相对贵点,不是要你烧!

便宜没好货啊!现在市场太多假冒太多商品都是讲价格不讲质量!能用就行,越便宜越好!

搞的你想买好点质量的吧,还真不好买!........

另外别碰到JS把便宜的当贵的给你!那你就亏大啦!

网友:
11楼 说的很是8 错
赞~\(≧▽≦)/~
谢了

树叉 -1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

网友:
要多练习.我是连锡了.就加点松香到连的地方在焊一下就能用带下来.

网友:
还是用焊宝吧,也便宜,用着方便!

网友:
肉眼怎么分辨好锡啊?

我在卖手机维修工具的地方买的,手机都能用,修电脑应该没问题吧。

网友:
锡线要发亮的那种!较白色!

差的锡线有点发暗...

网友:
谢谢啊,去找找。

不过技术还是最主要的了

网友:
好点的锡线,拖焊比较好拖!焊点也会相对光亮很多!

也倒无所谓!

主要是焊工,要多练!练多了以后,什么都很容易搞定!

网友:
山寨手机上的锡特别好焊,也非常光亮!

熔点好像很低!....

网友:
平常的时候多练习练习,,,工夫不是一说你就会了的,是要靠时间经验的

网友:
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,不过多看了其他高手的方法,自己又加强练习一番,现在觉得还算可以,拖焊到最后两个脚如果还连,就再蘸点焊锡膏,然后快速地在最后两个脚上拖一下,这样就可以分开了。总之一句话,手艺是练出来的,不是看出来的。切记!!!

网友:
如果是小板子,下面加个预热台,拖焊哪个才叫行云流水,很顺的!你的问题是温度不够。 或者你使用锡把刷焊接法,很好用!4面上百脚的芯片也能轻松搞定呢

网友:
粘到一起拖不掉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芯片引脚和焊盘没对正,开始要多花时间把芯版的引脚对正,这个很重要!

网友:
很赞同楼上的观点,焊接最重要的是你没有把焊盘和焊点对正,使焊盘不能拉住焊点

网友(2009-09-29):
烙铁的使用与温度 助焊剂有直接的关系 加焊排腿的时候最好用松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