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的开机键电压由哪个芯片产生

楼主(2009-08-05):
请问论坛的高手T40的开机键电压由哪个芯片产生,是南桥,还是H8,还是IBM,请细述一下触发的流程,谢谢指教

网友:
自己下个图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开机电压是由U28产生的

网友:
u61产生的VCC3SW

网友:
网上搜下,有关于T系列的上电讲解

网友:
T4系列开机键是连到IBM芯片里的,,电压,,应该是上拉过来的,,,至于从哪上拉,,个人认为,可能是3M电压,,但这只是我个人意见,,具体,还是看图纸

网友:
d21 d22上拉来的吧

网友:
T40的开机键信号-PWRSWITCH由U61(TB62501F)59脚的VCC3SW与VCC3M提供上拉电源。

网友:
从62501出来的,学习了

网友:
我认为应该分开说,送往H8的开机信号由VCC3M提供上拉,而送往PMH4的开机信号由VCC3SW提供上拉哈!

网友:
开机信号的上拉电压为3M,直接通到H8

网友:
找个图纸看看  是由上拉来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