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4 页
[原创]解决CPU占用100%三步曲图解

楼主(2009-08-05):
首先要了解CPU占用是因为某程序导致的,这是我个人对CPU占用100%的解决方法,只要操作3步对的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。(针对的是开机就占用100%的,其他的还没验证100%能解决!)
刚开机CPU占用100%,可先按CTRL+ALT+DEL出任务管理界面
cpu
解决方法
同意楼主:
5.0
真正的我
同意楼主:

网友(2013-05-17):
duanyang
如果是AMD平台的容易出现CPU 百分之百的现象,但是也有对映的解决方法!

网友:
孟晓兵
如果是硬件导至,LZ有方法解决没有啊

网友:
琦怿(yì)电脑
同意楼主:

网友(2009-08-05):
呵呵呵 这些只不过是简单的而已。。。
不过我也碰到过开机CPU就百分百的 它的占用程序是 System 不知道你们碰到过没 是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:
菜鸟维修部
应该是病毒嵌入进了系统的进程,一般这种我都还原或者重装了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 开机就是CPU使用率100%的 怎么格式划分区都无效 后来判断是硬件的毛病,刷了BIOS 解决~

网友:
我也遇倒过。。不过用着三步曲都不顶用。。

网友:
我说是不用从装XP,要从装的话就不用发贴了

网友:
给你一个360安全卫士 全搞定!

网友(2009-09-14):
CPU百分100有时候也是CPU散热问题

网友:
呵呵。已经知道了。而且用过N次了。呵呵。

网友:
楼主说得很详细

网友A(2010-05-30):
我遇到过一开酷CPU就占用100%,后来才发现是我更改了它的保存路径。

网友:
小小声说一句 这个我读三年级的外甥都会了

网友(2010-12-13):
菜鸟阶级
的帖子
多谢提示..讲得不错..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有办法搞了..呵呵...

网友:
对于不懂的就是好经验,对高手来说只是小意思,支持楼主发帖。

网友:
这种方法不行。对病毒没有效。

网友(2011-05-16):
杨天乐
的帖子
头一次听说CPU占用率高还与BIOS有关这样的问题

网友(2012-05-16):
楼主能把其它的情况分析一下就更好,比如运行中,突然CPU占用率上升,甚到达到了100%

网友:
学习了。楼主讲的很详细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金山卫士搞定它没问题

网友(2013-02-17):
其实这个去除意义不大,占用资源多的无非是杀毒软件,大型游戏,软件等。升级硬件是王道。

网友:
应该是病毒嵌入进了系统的进程,一般这种我都还原或者重装了

网友:
哈哈。我一般都是重装解决

网友:
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呢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的经验,收藏了!

网友:
有的硬件问题也会造成这样的后果

网友:
病毒来袭了

网友:
都是小技巧..純技持

网友:
好礼害啊 我才 知道

网友:
这个比较水

网友B:
91助手卸载不完全貌似会导致这种问题

网友:
三步曲到是都用过,呵呵

网友:
很实用的经验

网友(2013-05-05):
这些都是基础 我遇到 个BT的。。运行pps就100% 占用率比较高的还system

网友:
一般般可以,我还是比较支持重装....

网友:
就是禁止开机启动项了

网友:
早就知道了的东西,实在不行就超频或者开核,不会的话就换块U

网友:
直接升级cpu好了

网友:
之前有碰到过戴尔的,电源导致的CPU占用100%,换电源解决

网友:
下次遇到试试看,先感谢LZ,

网友:
学习了,但有些机子是 System   占用很高怎么办?

网友:
三步曲到是都用过

网友:
cpu使用率高;基本上都是软件造诚的!!

网友:
直接重装系统,就OK了

网友:
支持楼主发贴,但如果是硬件问题还是要换的吧

网友(2013-08-11):
多谢楼主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、、

网友:
不管怎么说,楼主的出发点是好的,值得称赞。

网友:
这个也是修电脑慢必备的一项,每次客户嫌慢,我第一个步骤就是“msconfig",嘿嘿。。。。

网友:
温度过高的话也可以导致使用率好高过高的 我经常见到的

网友:
这个真要学习一下,谢谢

网友:
学习了,我的电脑弄下

网友:
路过。。觉得不是很通用。

网友:
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喽,中毒,硬件瓶颈,系统臃肿,双杀毒,硬件损坏的没见过,系统没问题的话配置稍微高点儿的机器都不会出现像这种情况,建议运行迅雷、暴风影音、PPS等常用软件出现死机或卡顿现象的直接购买新机吧

网友:
基本功啦..不過還是有用....

网友(2015-07-24):
这种的我也遇过

网友B:
楼主讲的很详细

网友:
顶。最后一个,启动里也要看看。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很给力,赞一个,谢谢楼主分享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