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RX 跑A7

楼主(2009-08-05):
GA-8IRX   跑A7
请高手指点,它是双BIOS的```应该写哪个

网友:
双BIOS的BIOS坏的很小,查查内存共电,换个I/O再说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刚弄个这样的板子,跑A7,搞了半天还是内存的问题,把内存槽清理了下,竟然好了!!

网友:
我的这块板。01或02。问题呢。。

网友:
建议LS的同行们看下这个贴子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50&highlight=a7

网友:
双BIOS也是非常容易坏了,说个实在话这个设计就是个垃圾,要刷肯定是主BIOS,最好一起刷,双BIOS功能是在能开机的情况下,如果主BIOS损坏,系统自动将副BIOS刷到主BIOS里,非常垃圾的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