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迪945反复烧上管

楼主(2009-08-05):
手头上有一块昂迪的945板子,刚开始是短路,检查发现,上管烧了一个,换了一个之后正常了,但是客户用不不久就又烧了上管,以为是管子的耐压值不够,换了一个一样的管子,但是用了几天又烧了,郁闷额,把电压IC也换了,但是CPU供电部分依然很烫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,请教高手 给点提示!谢谢!

网友:
把一组一起换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上管一起换掉?

网友:
还是上管和下管一起换?

网友:
一组一组的换呀。

网友:
电容也换了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更换下电容
顶#6

网友:
只要有一个管子坏了,就建议你换一组。这是比较保险的,有时不小心还会把北桥干掉

网友:
上下管一起换,不行还要查一下反馈电路的哪些电阻像这个2R2  4R7还有零欧的电阻。

网友:
换过打一下各G极对地值和上电后测各G极的电压,如果一样大暂且认为正常。

网友:
电感空焊也有可能的

网友:
烧单个的要把整组都换掉,,还有电源推动芯片也要换掉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id控制电压输出不对,建议换IC

网友:
电源管理部分有一个烧了的话,最好是一组电管和堆动芯片一起都有换了。
就换一下的话会不稳定的。用不了多少天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