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上独立显示卡就死机

楼主(2009-08-05):
有一杂牌845的主板,用集成显示卡没问题,插独立显示卡开机就在XP的滚动条哪里停住了,用集成显示卡做完系统,插独立显示卡用安全模式可以进XP,换了好几个显示卡都是这个问题,这个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刷个新点个BIOS

网友:
显卡应该没有问题,如果不想刷BIOS。那就先进入系统后禁用集成显卡,如果在BIOS不能禁用那就在系统里禁用,这样应该没有用上独立显卡了。

网友:
集成显示卡禁用了也不能正常进X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