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207上假负载各电压正常,上U风扇转一下就停

楼主(2009-08-05):
具体是上CPU的时候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,但电路不保护,直接再点PWR排针还是风扇转一下停,上假负载的时候测得CPU核心电压,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,请高手指点。谢谢!在线

网友:
昨天也碰到个这样的.换了个电源就正常.希望对你有拟帮助

网友:
学习中,这种问题的板遇过几次,没修好过!!

网友(2009-10-05):
会不会是U座虚焊了啊!

网友:
可以看换一下北桥旁边的MS-的什么芯片,四边的,应该是电源芯片,以前碰到那样的现象换了就好,前提是不上CPU就正常,上了CPU一转就停

网友:
风扇有没有问题啊 我遇到过

网友:
测试时候,你的电源一定是正常的,别用客户的!
然后在主板上加上 假负载 CPU风扇 电池确保有电!
最后在去测量供电。你那个很明显是电源保护!
主要测量CPU 供电,如果排除了上管和下管 电容 电感 电阻。 就查他的电源管理芯片!
如果不行,在其他的供电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