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判断集成网卡芯片损坏???

楼主(2009-08-05):
有一杂牌板子.手放在网卡芯片上3-5秒.烫的放不下去了.但是不跑码.U.内存.显卡.南桥的电压都是正常的.怀疑是网卡芯片坏了.网卡芯片坏了.会导致不跑码吗?插了二个诊断卡.一个无显示.一个代码是02.,如何判断网卡芯片坏了??在线等!!急急急!!!!!!!!!
芯片

网友:
把网卡芯片吹下来,不用焊上,直接通电测试,不发烫了网卡就是坏的

网友:
不拆网卡芯片的话.咋个判断?网卡芯片损坏会不跑码吗?

网友:
网卡坏会导致1117之类的东西发热,,这个东西也同时给南桥送待机3.3V。1117不能正常工作南桥也不会正常工作。。那当然不跑码了。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观点,拆了网卡再说!

网友:
测网卡边上的电容.有短路的肯定坏.
无短路的,只能先拆下来再通电判断.

网友:
先拆下来再通电

网友:
那种大的网卡信号是先通PCI再到南桥的,网卡有问题的话就会导致信号阻值不正常,你说会不会有问题啊!只要一上电网卡发烫基本上可以断定网卡挂了

网友:
网卡 问题 很大

网友:
网卡发烫基本都是坏了

网友:
元件发烫一般都办随着供电被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