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260

楼主(2009-08-05):
这个本的问题是在DOS下光驱不能引导,光驱测试是好的。也换过新光驱。这是主板的问题还是?

网友:
楼主,系统碟子你有没有换过?

网友:
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挑光驱呀,看看BIOS里能不能不认到光驱。

网友:
是不是要指定的光驱啊

网友:
换个SB先就行了

网友:
如果个光驱是好的在BIOS里能识别而不能引导进DOS模式,那有可能是数据接口虚焊,你在开机时用手向里使点劲压住光驱的盘舱盖,看看是否可以引导系统,我以前见过一台BenQ的就和你这个类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