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笔记本报四声警

楼主(2009-08-05):
客户送修了一个台IBM T60
笔记本
报四声警,拆开笔记本发现南桥有焊过了, 请教各位高手这台机器还是不是南桥的问题?
笔记本

网友:
遇到过同样问题的,是北桥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T60的南北桥和显卡成功率是多少啊

网友:
成功率能有50%就不错了.

网友:
先应该判定声音是报什么吧!

网友:
T60可以做,61的难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