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6000轻微短路

楼主(2009-08-05):
hp dv6000 轻微短路 插电源待机电流一直跳变0.01A—0.16A 哪个高手指点下是什么问题!
电源

网友:
从3。3V和5V电感入手对地打阻值看看阻值是多少 I/0也有可能

网友:
我上次有台联想的情况差不多老是掉电重启
是io虚焊了

网友:
轻微短路有可能是二极管部份击穿造成。楼主查查待机电路中的二极管吧。

网友:
MOS管虚焊也有可能。。

网友:
用手摸摸看看 个有什么元件发烫

网友:
显卡冷焊 了没,或许是上电不完整,HP有自动加电的现象

网友:
恩,HP的机器会自动加电的,应该是电源加电---保护循环过程

网友:
肯定有元件发糖了 能感觉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