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霈了怎么办啊

楼主(2009-08-05):
大家好,我想请教大歌们,我的笔记本屏霈了怎么办啊,怎么更换啊,我是修台式的,本本的不太懂,我的意思是要找什么样的屏去代换我那坏了的屏,我是说没有和我的屏型号一样的情况下的,呵,如果有和我一样的屏的话那我肯定知道去换下来,可是就是没有一样的屏啊,我应找什么样的屏来替换啊,就像他们说的什么通用板一样,那有通用屏吗,请教了,谢谢拉!!

网友:
请告知笔记本型号 或者屏幕型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看屏后面有屏的型号,查查PDF资料就知道用什么了

网友:
真牛。霈这个字这么打。这么读呀。

网友:
屏后面有型号呀,什么14.1  150  140什么的

网友:
楼主,屏不亮不一定是屏坏了,有 可能是屏线或屏电路的问题居多,找个修液晶的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