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流跑到0。32 南桥发热

楼主(2009-08-05):
T40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流跑到0。32 南桥发热 是不是缺电压啊
不开机

网友:
如果热量高的话,可能南桥坏了

网友:
CPU没工作吧

网友:
没有啊 还没开机呢

网友:
检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这个解决了 产生1。8V和2。5那个1845坏了 更换后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