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VERSA E400启动不了系统

楼主(2009-08-05):
NEC VERSA E400机器,开机后BIOS都正常,可以设备保存退出,自检完成后光标在屏幕左上角一闪闪的,死机,不能热重启,开始怀疑BIOS问题,重写BIOS现像一样,哪位碰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硬盘 看看 在来看看 CPU的风扇 南桥 北桥 等

网友:
我把主板拆出来放在工作台上也这样啊

网友:
直接做南桥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看了没

网友:
谁知道geyserville support什么意思啊
进CMOS后把这一项DISABLED后就正常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