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8-05):
看了不少的视频资料,也亲自试过打阻值了。可是不知道到底阻值是多少的时候才算正常,对如说对24针上的5v、5VSB、3.3V、12V打值,多少才算是正常的呢?最好详细也说下别的地方的阻值
资料

网友:
不低100都算正常的 了 ,

网友:
这个太简单了吧。不过还是谢谢你了

网友:
没有更详细的 ,那100 O来限制下而已!一般都是12V的短路,

网友:
我的原则不低于15

网友:
不低于15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