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P4P800-X 跳到OC就自动关机 在线等

楼主(2009-08-05):
华硕主板P4P800-X 跳到OC就自动关机   怎么回事????

网友:
查CPU,内存供电管,看有无电路

网友:
cpu 4组供电组不供电,换了都是一样  CPU芯片也换了  都是一样  跳CO 26 38就自动关机

网友:
不清楚LZ讲的故障现象
CPU供电都不正常,怎么可能代码还能跑过26???

网友:
主板过电保护有短路 像这种情况我遇最多的是CPU 供电短电   可是LZ说CPU 没供电怎么会跑码26呢。

网友:
打错了。。。。。cpu 4组供电组正常,以为芯片坏了,换了都是一样 ,点亮 跳CO 26 38就自动关机 现在要测那里?》???

网友:
你量下内存电压正常不,还有就是I/O

网友:
内存电压  I/O都正常

网友:
显卡上面的一对管 爱坏.

这种情况,先不上内存看.会不会自动关.

然后再到处乱摸吧.烫的就别摸太久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