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3680 不开机待机0。05 3。3V和5V都有

楼主(2009-08-05):
宏基3680 不开机待机0。05 3。3V和5V都有 开关那也有3。3 PC87541我也换了 南桥是82801GBM 不过插可调电源的时间电流指示灯红以下 是不是南桥的问
不开机

网友:
风枪吹下晶振,3 5V都有的话,南桥的可能性蛮大的

网友:
你说的用可调电源的时候,电流指示灯红一下。你看看板子上是不是那里有软击穿。灯红一下应该是电流保护。

网友:
是的 有点轻微短路 根南桥有没有关系啊

网友:
有烧坏的地方,电流是。01,或有电压先出来了

网友:
先确定87541是不是OK了!

网友:
看下南桥开机条件满足没有撒

网友:
待机不正常,应该是0,01的,查有没有微短。

网友:
换了 待机电流是0。05

网友:
南桥阻值0。26经常吗

网友:
做南桥之前用可调电源加电开机试过没,有没有保护现象?
可调电源有保护现象,还应该是有那里短路,不是马上有现象的话。。。。。。。
各路主要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换试试,毕竟好更换啊。

网友:
有人有87541的PDF资料吗/还有怎样才能判断他正常工作了,它工作都要些什么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