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电源能改成液晶显示器电源吗

楼主(2009-08-05):
显示器是12V,3A的,外置电源坏了,能否把线接到电脑电源的12V上,不知电脑电源的12V的电流多大?如果能改要注意些什么?

网友:
电脑电源的12V标的是10A,电流过大会烧坏液晶吗

网友:
可以用 那个原装机的还不是一样 从电源来的 12V

网友:
小点的屏可以,大于19的就不行了。会闪。

网友:
换个大点的电源估计就不闪了。。。

网友:
电脑电源完全可以代替液晶电源,而且电流越大越好,但你的12伏引线不能太细

网友:
可以,但是你要注意,电脑上的电源是要加一个触发信号才可以启动的。

网友:
应该没有问题,好多品牌机的液晶显示器就在主机背后的电源上接着呢。

网友:
可以的,大电流爽啊。

网友:
没有问题的,遇到不愿意花钱的客户我就给他们改

网友:
完全可以的,一点问题也没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