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CPU风扇转转停停的原因

楼主(2009-08-05):
论坛各位大哥:小弟刚接触电脑维修,现碰到一位朋友送来一台主机,CPU风扇转转停停,但能正常开机,也能进系统,偶有不能开机。请教各位大哥什么原因?如何解决?先行谢过!!!

网友:
先 检查一下 风扇灰尘是不是很多。  灰尘多了也会造成 转转听听

网友:
风扇坏了,换吧

网友:
换个电源  测板上供电

网友:
电源和风扇都换的新的,问题仍旧未解决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