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M2621-LF驱动板另类刷程序可行否

楼主(2009-08-05):
GM2621-LF这个芯片内部是不是集成存取器。如果不集成存储器是不是可以将pm25lv010这个芯片吹下来。然后用编程器将这个程序写进去啊

网友:
好象没有人这样试过,理论上可以,不过你找的代码行吗?

网友:
有机会我的尝试一下啊 呵呵我感觉是可以的啊。代码当然有啊就用编程器代的那些就可以啊

网友:
这种想法很值得推荐,不过没有试过

网友:
GM2621的存储器是外置的,可以用编程器读写,但是写必须用他专用的数据才行

网友:
当然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这个是可以的,我试过了,因为GM2621板的程序我们没办法在线把程序读出来,把SPI FLASH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是可以的,

网友:
可以的,这个方法我用过

网友:
这样操作是可以的,因为pm25lv010就是MCU数据存储的,直接用3000U一类的编程器进行操作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