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高手提供个能做简易BGA的设备

楼主(2009-08-05):
本人新手,手上只有852D(论坛买的),发现做BGA不太行,看见有个别高手用热风筒,只是稍微改装了一下,还有就是用8205的,请问用852D做真的不行吗?用风筒还有8205的做起来怎么样?请给个建议,我先谢谢了

网友:
風筒改裝???
一般的風筒前面風口是塑膠的,你買的時候要注意看.
要買鐵的那種才行.當然質量也別太差.

网友:
应该去自制工具区去看看!

网友:
风嘴很关键,要做到出风口中间和四周的温度基本一致。还有就是下加热,一定要有,保持温度很重要,减轻了上加热所需的温度,芯片更安全。以上是我对BGA机的一些认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