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老本,蓝屏报AE

楼主(2009-08-05):
这个本子过滚动条报EA,然后自动重启。这是哪的问题。从做过系统还是一样,内存换过。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了?
自动重启

网友:
蓝屏一般情况是系统的问题,最好装个安装版再试,不过报EA有点向显卡的故障

网友:
显卡拔出在重插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