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有个华硕M2N8主板故障??

楼主(2009-08-05):
我的华硕M2N8主板故障了   开机就断电    主板是好的   有工作 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 开了就断电  不到3秒    试了很多方法    换电源   CPU    内存  都不可以  ???   请各位帮忙下哦   谢谢啦

网友:
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 指点下  我再试试

网友:
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你把周连设置都断开,空板试机有问题没有?

网友:
我的华硕M2N8主板故障了   开机就断电    主板是好的   有工作 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 开了就断电  不到3秒    试了很多方法    换电源   CPU    内存  都不可以  ???   请各位帮忙下哦   谢谢啦
引用 网友A:

楼主是用户吗?
全是问题,没有数据

网友:
感觉LZ不是专业维修人员
本论坛讨论的维修方法都需要有专业的维修设备、配件的

网友:
CPU    内存   你都换了   感觉也不是专业维修的    为什么说主板是好的呢?自动断电肯定主板有问题  你可以先把CPU四针供电不插 在试试   如果还是那样在查一下开机电路  先排除开机电路  在往后查   桥的对地阻值,看是不是桥断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对 不是专业的啊   主板的还不会修

网友:
不是  是主板是有工作的  就是老断电挖

网友:
东西都换了还是开机断电,主板肯定有问题吧,是不是没说清楚??

网友:
断电还叫有工作是好的吗  看下是不是电压短路了

网友:
呵...LZ连基本...插诊断卡跑跑码都不会....看来这里帮不了你的...!
兄弟..看你是搞电脑维护的吧....这种情况你...只能送到维修主板的地方去了...!!!

网友:
换桥  放电  IO   CPU供电都可能

网友:
是  是电脑维修的   可是主板过了维修期了   有没有好方法呢

网友:
修板啊!先看12V有没短,没有的话就找供电电路I/O,南桥等一路查过去!

网友:
大哥  你问的问题本身都有问题   叫人怎么回答你啊?

网友:
BIOS芯片拿下来再重新放上去试试

网友:
断电后不关电源还能重新起动吗,如果不能启动肯定主板上有电路短路了

网友:
好好学习学习      自力更生了
最基本的要会呀

网友:
扔了吧 晕 先把故障说清楚啊

网友:
楼主不是专业做维修的,建议还是送修吧,免得扩大故障导致板子报废就不值了

网友:
感觉是做维护的,如果断电一定是板子短路,可以先测一下ATX电源的3.3V 5V 12V等对地阻值,有没有对地短路.

网友:
主板故障,多说无宜,楼主最好是送修,要不然老是上电又掉电会央集到其它硬件的!!!

网友:
有工具的话用万用表测下电源插口的对地阻值,看看是不是供电短路

网友:
不是问题的问题,故无法解答.

网友(2009-09-14):
有可能是BIOS座的问题我的就是这个把BIOS芯片焊在主板上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