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232GW+奇怪的黑屏故障,望高手解决,谢谢!

楼主(2009-08-05):
我这台显示在二周前就出现黑屏故障了,刚开始是几十秒,热一下机后,我按下模拟和数字转换按钮后就可显示图像了,到现在要热机10多分钟才行,望高手指教!!对了,这台显示器怎么拆的,没看到缧丝,怎么拆的???

网友:
找个灰铲,小心点。

网友:
不怕铲花边了吗?     找高手解决黑屏帮障!!!

网友:
这一般是12V电容不良漏液了。拆液晶,注意了。先找块泡沫,垫底下。反扒着,再拆支撑座。有小塑料包着镙丝的。拆下来后,从液晶的底下找小开口,用小扁平的工具,轻轻的撬下,有正,反,两种卡扣的,小心的撬了,别液晶没修好,反而搞坏了。

网友:
估计是滤波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,最好还是送到那些专业的维修点去,不要因小失大。

网友:
哦,对了,这台三星的2232gw+哪里地方包着镙丝,我找不到,平时我拆手机都没感觉那么麻烦。。

网友:
楼上的 有很多原装机的外壳是没有螺丝的

网友:
解决了!!6个25V820uf的电容全部大肚子,换了35V1000uf的电容上去,开机到现在没出现问题,不知这电压大一点,容量高一点的电容怕不怕??

网友:
滤波电容的容量和耐压换大一点是可以的.不会有什么影响.

网友:
电容问题,用SIM卡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