型号LD1010D这种管怎么会这样

楼主(2009-08-05):
外形跟普通MOS管一样..只是量D S极他是导通的..普通MOS正反量会有一个有效值一个无穷大.
  大多都是用在CPU核心供电部分.量核心对地是短路的.但通电他却不导通.这是怎么回事呢????
望指点...谢谢

网友:
LD1010D是JFET管,就是结场效应管,不能用MOS管来衡量的。

网友:
哦...谢谢张老解答......但就是搞不清楚两个极是导通的.一上电它就不导通了呢!!!!他是什么原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