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杂牌主板故障

楼主(2009-08-05):
手头有块杂牌478主板,现像为.可以正常开机.但运行30分钟左右自己断电,然后就开不起机子,已排除电源,散热.请问这是什么地方有问题??

网友:
散热没问题是吗   你的散热会不会不行  有没有设置多少温度就关机  到边缘就关机了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CPU供电部份问题,.忘高手指点

网友:
散热问题,或者某元件老化发热,仔细查找吧。

网友:
没有设置多少温度自动关机,是直接断电的感觉,~~~~~

网友:
开大程序好像会加速断电时间.

网友:
楼主可以考虑换个机箱了,

网友:
那应该是什么地方的故障?

网友:
我是裸板试机.没有装机箱,上了CPU风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