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卡跑D0不动了

楼主(2009-08-05):
精鹰SF2/648FX REV2.2  上测试卡跑D0就不动了   ,上CPU负载测试结果是 核心电压1.43V 复位1.43V 参考电压0.89V 时钟0.38V PG信号1.49V,新手学维修,现在没方向了,谢谢指导.

网友:
跑D0还没有读CPU,,刷BIOS看看。。。还查看一下你的CPU座有没有问题哦??

网友:
一加电就显示D0,然后就不动了,是不是乱码?

网友:
刷BIOS,压U座开机

网友:
压座   压桥开机  刷一下BIOS   换I/O       先通病处理

网友:
ECS 的板座子容易空焊。

网友:
压座   压桥开机 补CPU坐都试了,还是一样显示D0,哎,脑袋都大了

网友:
CPU座有一些贴片电容,测的其中两个(MC11 和 MC22)的阻止是无穷大,是不是有问题啊?但是拆下来后再测主板上电容的两个点还是开路,不知道这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:
先看看能不能亮.有时是检测卡不支持的也有.

主要看检测卡上的一排灯 只间有没有在闪的.有在闪的,就别管D0

网友:
以前被D0误导过.

网友:
4个灯都是长亮的,主板也没报警声音,检测卡就是显示D0

网友:
以前被D0误导过.
引用 网友A:

那后来修好了吗?能不能讲讲过程啊,我现在是无从下手了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