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硬盘启动后造成两个硬盘的系统损坏

楼主(2009-08-05):
把两个有系统的硬盘挂在一起考资料,能进系统,假设是进了A硬盘的系统,但是C盘变成是B硬盘的C盘,就是两个系统串在了一起。分开硬盘后开机,两个系统都是启动到欢迎使用就停掉了。不知哪位高手有不重装就能修复系统的方法。先谢了!

网友:
1、你当时就应该把B硬盘挂到IDE2口的数据线上,盘符就很少错乱
2、拆掉B盘后,在BIOS里看看是否只剩下单一硬盘参数
3、用光盘引导到DOS模式,看看Boot.ini是否被改动?
4、开机按F8键进入安全模式,选安全模式或最后一次正确配置,看看能否进XP系统

网友:
你到底是用的哪个盘进的系统,WIN系统会把第二个物理硬盘的C:变为D:,是不是把盘符搞乱了?这个时候要用卷标、容量或盘里的文件来识别这个盘。

不知道你挂上后,进行了哪些操作?如果仅是系统被破坏,就重装吧。对你来说这更容易些。

网友:
我当时已经把B硬盘禁用了,但是第一启动是光驱,不是A硬盘,经常忘了。以前大都是A硬盘系统坏,这次两个都坏了。Boot.ini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要是安全模式也进不去的话,那就找一张安装版的XP盘,进行覆盖安装不会损坏C盘上的其他文件的

网友(2012-03-03):
这个问题碰到过,恢复到最后一次正确配置也不行,怀疑注册表被修改,最后只好重装

网友:
先进去PE吧资料取出来啊

网友:
有些机子不支持同时挂两个硬盘的,可能是跳线有冲突,你可以进入PE把拷资料!然后该重新的就重新!

网友:
跳线没插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