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答845GV的板进系统蓝屏

楼主(2009-08-05):
  我的是 在一次拔插了下IDE线  以后就出现这样的现象了 系统也装不进  不知道怎么搞  PE也进不了  请大师们解答下  谢谢!

网友:
你试换过其他的部件试了吗?比如内存...数据线等.

网友:
数据线坏了,要不就是南桥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