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cpu就电源保护,帮忙判定下是哪个芯片有问题?谢谢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09-08-05):
NF5的主板,一上cpu就电源保护,或者拔下12V供电不会自动断电(cpu已试过是好的),。。。。没上cpu的时候,OVPSEL无接地,DRSEL接地。。。一旦上了cpu,仍保持上述状态并且VSEN接地,PHASE1、PHASE2、PHASE3以及ISL6612上的PHASE都和地短了(阻值8欧左右)。。。。。奇怪的是既然VSEN都对地了,怎么ISEN1+、ISEN2+、ISEN3+没对地短?
请各位帮忙确诊下是ISL6312挂了还是ISL6612挂了?或者是其他哪儿有问题?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驱动芯片了了要不就是下管坏换个拭一下

网友:
如果管子没问题的一般是主芯片坏,不过也有副芯片坏的,我搞了几年的板就前几天修到过一片,不过就是有个毛病就是通烧一个组的

网友:
怎么不换个电源试试呢?电源过载也会这样。。

网友:
换过才知道
一般都是主芯片和下管坏的居多

网友:
如果是短路,下掉电源芯片再一个个的排除,直到不短为止

网友:
楼主不是修主板的吧

网友:
场管击穿得多  电压IC  驱动IC  很保险丝  量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