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急:联想原装机C51G-M2 测试卡显50 加焊后正常 但关机后CPU还在转动

楼主(2009-08-05):
今天有个客人拿来联想家悦D3056A 主板是:C51G-M2 REV1.0C  测试卡显50 加焊后正常 但关机后CPU还在转动,长按开关键四秒左右后风扇就停了;不按关机键,按重起键,可以直接开机.问题在哪,有哪位教我一下?我是新手来

网友:
补充一下:关机后,一插电源就开机了.

网友:
是不是只有一个桥的啊!还是两个的啊!一个的话你看下I/O了,不过先建议你清下COMS

网友:
是比较头晕的问题.

加焊亮就比较累的事了.再出这种故障.

注意一下:加焊时周边的小元件吧.

网友:
刷BIOS看下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设置的问题  先清洗啊BIOS  把电池倒扣几秒 或是更新下BIOS

网友(2010-01-25):
更改BIOS电源管理项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