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 JM5 点位图

楼主(2009-08-05):
资源共享 DELL D610 JM5 点位图

DELL D610 JM5.rar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文件不是坏的,下载附件按以下步骤完成后就可以打开了!
comdlg32.ocx 这个文件,很多软件打开的需要的他支持,因为系统本身没有这个文件。
如果大家在打开一些软件的时候提示无这个文件,请大家下载后,复制到C盘
C:\windows\system32目录下,然后进行注册。
ocx注册方法:右键选择打开方式,选择WINDOWS\system32下面regsvr32.exe打开,然后就注册成功了。相关软件即可使用

网友(2009-12-29):
这不是JM5图纸,JM5是独立显卡,这是集成显卡的,这个可以是JM5B或者JM5C或者JM5D等等.

网友:
这是好东东啊,可没有钱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