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了一个高压板,有点不明白

楼主(2009-08-05):
SHARP UM10的超老本,灯管亮几分钟后闪两下就灭了,高压板上只有3条线,电源 地 还有一个应该是开关信号线,灯亮的时候测量电源 5V 开关信号 0.01V 灭了以后电压还是这样,后来吧开关信号线和地线直接连接起来不再熄灭!!!

网友:
可能是低电平有效的高压条

网友:
过了保再说吧,用得太久了灯管和条子难说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问题又来了,放了一天没用,又出同样问题了,灯管随机熄灭。。有时候开半小时没问题,有时候刚开几分钟就灭了,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原因。。。。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坏了?

网友:
你可以外接一个灯管试试  可能是你的高压供电又问题 你直接从板子上拉个5V上去看看   这样会出现信号不同步的问题   如果还是又问题出现那就还个高压改改 或者就是灯管的问题了

网友:
外接灯管试试就知道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了

网友:
灯管。供电。问题

网友:
应该还有个亮度控制,你说的问题可能是灯管方面的

网友:
可能是功率屁配的问题。你高压板或是灯管任换其一说不定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怎么可能啊
你信号能接地线上
那还能有信号么
真是高手
要是供电和信号接差不多都是高电平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也是SHARP的,型号具体不记得了,可能也是一样的,我也是开始换了根高压,用了一段时间又暗屏,拿来返修又把高压加焊一下,因为供电5V,地,开关控制3。3,亮度调节3。3都有,拷了两天机没事,又给客户,可刚过了一个星期,客户又拿来说有时暗有时正常,这次没办法把灯管也换了(之前试过它的灯管应该没问题的)现在客户好久没来返修了,可能之前是灯管接触不好,造成有时亮有时暗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