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来指点下``冠盟865的板``

楼主(2009-08-05):
冠盟865的板

客户送来是核心供电场管边16V3300U电容会爆``挂了一个上管`

换好电容``换上同型号上管一个````

开机进系统OK

问题来了``开机没几分钟`场管发烫``手摸二三秒就不得不放开```电容也会烫
查供电都没变高``没有那个管会短路``查到场管波形有些杂波```开机就发热厉害``进系统打开游戏玩`玩不了几分钟``新电容又爆掉了`出浆了

那位大哥指点下```给个思路```谢谢先了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良导致的。不过想让16V3300U电容爆掉可能还有别的因素

网友:
供电场管只换一个 是不行的 要全换 或者成对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会是主电源IC还是副IC??

网友:
我知道```但我换过``70的上管用55的代过``还是会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良导致的。不过想让16V3300U电容爆掉可能还有别的因素
引用 网友A:

中间那组管比较不会烫```这是副IC作怪吗?/

网友:
一般副的不怎么会影起,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应该就会好,再不行只能把那组管子全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