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W8240的奇怪掉电故障

楼主(2009-08-05):
接到一台NW8240,故障是冷机开机可以进系统并且可以一直正常使用,只要重起电脑,在进XP滚动画面之前会掉电,进COMS和DOS也是一样,但如果进了滚动条就不会掉电可以正常使用。现在也没有维修思路,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下。
掉电
电脑

网友:
清下CPU散热, 及CPU电源芯片加焊先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