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8V-X主板开机10分钟死机

楼主(2009-08-05):
ASUS K8V-X主板开机10分钟死机,触摸ICS 9P750CF芯片发烫。怎么办啊?
芯片

网友:
1. 换 2.加散热片 3.检查供电状况。

网友:
从新做个南桥或用洗板水清洗内部

网友:
触摸ICS 9P750CF芯片发烫.这个好象是时钟芯片,发烫是正常的。。。你开机后查看内存供电2.5V和显卡供电1.63V。。是否正常。。一般是其中一个不正常导致死机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下时钟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,正常的话把时钟芯片换掉估计就正常了

网友:
触摸ICS 9P750CF芯片发烫.这个好象是时钟芯片,发烫是正常的。。。你开机后查看内存供电2.5V和显卡供电1.63V。。是否正常。。一般是其中一个不正常导致死机的。。。。。
我查过了,显卡供电和内存供电都正常。这个板子上有两个ICS芯片,14.813晶振旁边那个就不烫手,

网友(2009-09-08):
就是这块主板,上面那个ICS ca431141 9p7504f 发烫,

网友:
图片显示不出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