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A69T 主板重起 不跑码

楼主(2009-08-05):
昂达A69T 主板 开机进BIOS设置 保存了就开机不跑码了。按ESC退出就能重起,但是按F1进去,再重起又不跑码了,我怀疑是BIOS的问题,它是双BIOS的。我拆了一个后,不按F1 重起可以显示,2个BIOS不拆的话,只要重起 就不跑码。 注:放电后又可以开机,反复这样,关机了就要放电才可以开机要不能不跑码?
大家觉得什么问题?我怀疑是BIOS,可我没编程器刷不了。

网友:
刷个BIOS吧!做维修的工具不 能缺,买个580U刷BIOS

网友:
你重起后量下内存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,这毛病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极有可能是I/O的问题。加焊后不行换一个看看

网友:
换IO试试,应该是它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580u的编程器多钱啊?

网友(2010-02-08):
我手上有5块这种板,同一问题。

换CPU、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