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s28c点不亮?求助!

楼主(2009-08-05):
接到机器点不亮.  拆机后手压显卡能点亮.这机器的通病显卡.上BGA上面做了一下.
好了.9700的显卡.
接屏试OK没问题.
  然后装机.之前点的时候是裸板.   亮之后再上的显卡散热片.再装回D壳.再把CPU散热片装上.
  接屏线再点.故障出来了.开机过了显卡.屏上面轻轻的闪一下 但看不到LOGO SONY标出来.
  屏的背光呢有一点点亮.
以为屏线没接好.再插一下.
  故障依旧.再用表打主板上的屏线接口.一个电点没有.这就奇怪的..以为显卡又出问题了.
    外接一下试试..能外接正常使用.
  再接回屏.还是那样.屏背光点点亮 不是白屏的那种 .信号全没上来.

  请师傅们给教教 .哪出问题了.还是显卡么.这板是不是屏线爱出问题.屏线有问题会导致接口一个电压没有么?好奇怪哦.很急. 请师傅们指点一二....

网友:
是不是BGA没做好呀

网友:
屏线没插好 ,这个机器屏线在主板上的接口容易把针插弯,屏线要是有一根松动或开路就会这样 ,修到过很多,请楼主仔细查查!

网友:
我都试过很多次了..明天再仔细再仔细的看看屏线哪没插好..谢谢啊.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