钢网就要买基地的

楼主(2009-08-05):
前天接个东芝M30的机子 加焊后不行。拆掉桥重新焊把。才发现没有GO5200的钢网。朋友说基地的钢网好。我就买了个台机5片的那个。今天到后确实比以前的好多了。植株一次成功。比薄的钢网好用多了。钢网还是要稍微厚点的

网友:
支持基地。。。顶

树叉 -1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

网友:
我觉得 BGA 最主要的还是靠 自己控制好温度!!!

网友:
我也打算在基地里买笔记本的钢网来用用。

网友:
钢网好不好还要看孔径的标准程度,以前做的很多钢网孔径都偏大很多,西珠位置容易偏离.

网友:
这个意见我认为不对,只要孔在间距以内,大一点反倒好做。

带网直接加热的方式,加热后就锡球自然就排列的非常整齐。

网友:
带网直接加热还真没试过,什么时候试,好用的话以前做的那几十片钢网就可以发挥余热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