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这个死机了~~~

楼主(2009-08-05):
又是华硕的L8400,买了块料板回来,本来是不开机的,是5V电压没有,我修了出来后就亮机了,但是显示 umb upper limit segment address:E970 这个就停了下来了!不知道如何修了,BIOS我刷过,请问高手们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新手,期望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还像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BIOS我已经刷新到最新版本,但是如果是BIOS问题的话为什么原来的BIOS都是显示这个呢?还有就是我买的料板是爱普生的机子,主板和这个L8400的一样的。我买回来的时候是不开机,没5V,我修了出来后就是显示这个了,刷BIOS都是这样,现在请求高手们指教~~~

网友:
umb upper limit segment address:E970
上位内存限制地址:E970处发生错误,查内存或内存插槽或北桥,打一下阻值看看。

网友:
爱普生做手提了,第一次听过呀,

网友:
是爱普生的,估计是贴牌机!照高手你说的话,会不会北桥挂了呢?还是北桥虚焊呢?因为我把板载内存都焊了下来了

网友:
是爱普生的机子,BIOS上显示ESPON的LOGO,而且商家都和我说是爱普生的爆壳爆屏机,只剩下D壳电池和主板,照5楼的师父说会不会北桥烧呢?还是虚焊的多?因为本人的修本技术是买资料自学的,而且手上只有一个红外线加热砖,850D的热风枪,如果要做北桥的话········估计100%失败 T-T  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