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虾测量场效管子

楼主(2009-08-05):
同上,怎么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场效管呢?66NQ03LT 55N。。什么的 是得取下后 放电后 用二极管档测试吗?具体规范范围是?谢谢大家指点指点了。我是新手

网友:
承认是新手就请回新手只读区,里面就有的。。。

网友:
测量这3个脚。用二极管档 分别得出数值是 0.06 是坏了吧

网友:
感谢上面的兄弟帮找了一下资料

网友:
数字万用表  9205

网友:
0.06好像是短路了吧,坏了,这个管

网友:
谢谢兄弟的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