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么奇怪的昂达被我拿到了!

楼主(2009-08-05):
先报型号,魔剑770+,BIOS刷了,一根插槽只能上DDR3 1G的内存条,上2G的话,要不就不认,开机不了,要不就,系统丢失文件。装另外一根,可以用。但是玩大型游戏会蓝屏时间长了。请问这是叫主板故障还是兼容性不好。怎么搞定?不知道这里的大虾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。

网友:
这么出彩的板子都叫你拿到了,不容易啊。别人拿不到自然难于说清。不过想必还在保修期内,换板子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确定条子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兼容性问题,换别的牌子的条子试

网友:
个人认为内存问题居多

网友:
打内存AD线的值看看,不行返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