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B533走开机走到41 显示LOGO后死机

楼主(2009-08-05):
一块华硕P4B533开机走到41就死机了,能显示。请高手赐教!!!

网友:
按41档来修!先刷个BIOS,不行换I/O

网友:
亮机后就不用说诊断卡代码了,开机死机常见的问题有硬盘0磁道坏,内存供电过低等等

网友:
BIOS刷过了,不过没注意内存供电。上次修个也是这问题,是前面板USB进水后造成的。好几块都走41死机,刷BIOS都没管用,我的运气真背、、、

网友:
这个IO不好找!是华硕的集成块

网友:
进水应该是烧东西了,换下IO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