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台DELL D610 开机不认硬盘

楼主(2009-08-05):
客户送修一台DELL D610机器,开机报Internal HDD Hard Error,更换硬盘无效。就着手检测

该机的南桥为FBM,通过U44(88SA8040)将SATA转换成IDE,因此,打SATA两对数据线的二极体值,未见异常,打IDE的数据线,也未见异常。
开机测供电,发现U44的主供电电感两端的电压不一样,一端3.2V,一端1.6V,断电测电感有40欧的阻值,更换电感上电,发现电感又变值了,打电感的对地阻值,发现问题,电感的对地只有80欧。料板上没有找到此芯片,只能淘宝上订了几片。

今天芯片到了,更换上去打阻值有0.8K的样子,上电量供电已经正常,但LOGO过后,依然是相同的报错信息。量X2,25M晶振的输出脚有1.1V的电压,VCC和OE电压也正常,上示波器却没有波形,由于DELL这款机器用的晶振比较特殊,找到华硕板上一类似晶振换上,结果连到VCC都没有了,打VCC脚对地阻值为零,明显的晶振不对,拆一只27M的晶振上去,可以量到波形,但报错信息依旧。于是乎,满箱的料板里面一个个的找,功夫不费有心人,在一块老掉牙的板上找到一只25M的晶振形状差不多,更换后量到波形,LOGO过后,报错信息消失,到BIOS里已经能够看到硬盘。

      本机故障点,U44,X2

     自此,故障解决。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谢谢你的分享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谢谢你的提供资料

网友:
请问楼主,这个X2是哪个芯片的晶振呀?

网友:
学习了,T43我也遇到过转换IC的故障。。。

网友:
X2 是有源晶振

网友:
晶振的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呀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谢谢LZ分享.晶振其实也是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是南桥还是EC的晶振呀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谢谢你的分享

网友:
25M可以用27M代换么?
25M可以在交换机上面找到的,网卡上面应该也有吧。